一个大水牛的电源没有pg信号,

楼主(2023-07-23):
看了一下芯片est7610这个芯片1脚有0.95 电压 5 6 7 电压也对,就是没有pg 电源正常开机触发,就是主板没有pg不认,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est7610这个芯片挂了

网友:
换0.01,和上拉电阻,不行就是芯片挂了

网友A:
测一下8脚电容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8脚电容有没有对地短路

8脚对地有阻植,没有短路

网友:
pgi电压小,好像手册说要1.2伏

网友B:
跑线路,PG输入是从主变次级取电的,看一下整流二极管和限流电阻

网友:
大水牛很多都这问题,直接改一个电压给它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话不妨代换下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话不妨代换下芯片试试

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先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路,PG输入是从主变次级取电的,看一下整流二极管和限流电阻

我找到一个二极管,电压是8伏,但是二极管一头接地,不知道这个8伏哪里来的

网友:
跑线路阿,这个应该是pG信号产生的地方了,正常应该是14V以上,后面经过电阻降压进pGI的话1V多

网友D:
其它电压正常,单单只是无pg,我最喜欢修这种了,直接改电路。

网友E:
PGI要2v以上才会产生PGO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电压正常,单单只是无pg,我最喜欢修这种了,直接改电路。

直接拉5伏过来吗

网友:
拉5V接1k电阻,电阻另一端与电容(25v470uf)正极相接(设他们相接的地方为A点),电容负极接地,然后pg线接A点,这样pg信号就有了。

网友:
PGI从待机变压器次级5Vsb整流而来,一般开机后(不是只通电)要高于1.4V才对,PGOUT是12伏输出电阻串联分压而来,两个电压都正常就是芯片坏了,可以把Pg线直接焊到5V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GI要2v以上才会产生PGO

pdf上写得明明白白,1.2v才对

网友(2023-09-10):
80%是芯片输入脚上面的电阻损坏,20%是芯片坏了,

网友:
刚好想学下这电路就刷到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