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掉头发的。插内存条就掉电

楼主(2023-07-23):
不插内存条没事,插上内存开机一自检内存就掉电了。昨天只是不触发,换了晶振就好了,也正常进系统。今天就开机掉电。测供电又没发现问题

网友:
微心7a38 7.0  ,话说这和1.0 8.0供电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
经过研究跑码灯,判断为自检完cpu 内存 显卡后掉电,有没有大神进来指点指点。。

网友A:
下班回来试了一下,又正常了。这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不好意思,修好了,这个完全由我自言自语的帖子终结。

网友(点评):
咋修的 说一下...

网友:
楼主炸修好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华擎B85杀手,不差内存报警,查内存跑马到内存掉电重启,没头绪还在手里

网友:
什么问题修好了呢?

网友B:
修好了,不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不说是什么问题。

不想说了,发帖几天没一个回我帖的,搜也搜不到任何相似的案例。那个绝望啊

,这种问题会修的大佬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就是不说

网友:
把表笔顶在晶振上开机就没问题了。明白了吗

网友:
晶振虚焊吗

网友:
晶振虚焊,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换了晶振,可以考虑内存条本身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班回来试了一下,又正常了。这该从哪里下手啊

可能正常开机一会儿就黑屏掉电?

网友:
感觉可能是内存坏了吧

网友:
谢谢大佬,提供的案例,还没碰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