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n凤凰板开机提示UEF

楼主(2023-07-23):
技嘉b85n凤凰板开机提示UEFI  dual bios反复重启,清除cmos可以开机,关机断电又是一样。已换过复合二极管 bios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由于是业余小白,没有专业的设备)最后来个简单粗暴的操作,拆了备份bios芯片,能正常开机,偶尔会二次重启。大神们有没有维修案例!!

网友:
你先确认小电池电压正常?
你的B85用uefi模式,
一般不都用lagce么?或者uefi and lagce么?
你用setup方式启动也试一试,优先保证先确认按快捷键能进bios界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我的换个bios芯片,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