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独显直联的双显卡笔记本电脑,集显坏了怎么办,仔细验证有很多错误之处

楼主(2023-07-23):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故障主要针对部份集显不打驱动能正常点亮的电脑,不是全部电脑。
昨天维修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台笔记本电脑原始故障,就是开机不显示,经过我的判断,应该是CPU 损坏,然后就更换了一个CPU,更换CPU 后,发现电流居然上不去,不开机,然后量了 一下公共点短路了,最后确定集显有个管子击穿了,因为我就通了一次电,还以为CPU 能够存活下来,但是非常不幸运,CPU 还是没能逃脱集显挂掉的命运。先来两张开机图片。

可以看到装了驱动后的笔记本,画面明显撕裂。
检修过程,通对对公共点打阻值,最后确定核显供电导致的,于是直接全拆了。

拆下来的管子型号为sic534,

管子上管击穿了。

这个电脑最后还是要换一个CPU 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怎么才能让电脑能正常运行。
这个电脑是有双显卡的。首先,我们要把集显禁用了,有些电脑集显有问题进入系统就无法操作了,这个时候需要让电脑进入安全模式,把集显禁用了。

然后我们要调用独显控制面板。会出现这个提示。

这个时候不要慌,外接一个显示器。然后就可以调用独显了。这里改一下最好,好像不改也没事。

然后按WIN+p键,把屏设置成只有外接屏显示,如果内外屏分辨率和刷新一样,可以设为复制模式。这里改正一下,不能用复制模式,复制模式,会导致待机情况,也会卡住。
这样就可以正常的运行软件,有人会说,这样操作非常不方便,对你来说更好的办法就是更换CPU 了。还有一种操作方法,就是改电路,具体怎么改可以参考网上改独显直连的办法。
因为集显禁用了,所以外接显示器才是电脑屏(第一屏)

然后看下参数和测试结果。

电脑我已经测试了半天了,没有蓝屏,也没死机。当然这台电脑最后还是要换CPU 的。因为这个电脑是老板的,不是我的。
经过仔细验证,这个方法还是不可行。电脑待机时候,会自动切换到集显,然后电脑就卡死了。只能重启再次禁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这个方法不可行,电脑待机会自动启用集显,导致电脑卡死。现在我断开了内置屏线,正在测试。

网友:
自己用可以 客户肯定接受不了的

网友B:
什么电脑,联想可以在BIOS中选择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脑,联想可以在BIOS中选择显卡的,

那是带独显直联的才行,这个是不行的。我已经在换CPU 了。因为贴子没有删除选项,所以我也就懒的更正了。

网友:
最近遇到好几台游戏本,集显出问题,内屏不显示,外接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那么集显坏了不显示了怎么搞

网友:
修过太多了  要么待机之后不行 要么他自己更新 第二天就不行了

网友:
j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修过太多了  要么待机之后不行 要么他自己更新 第二天就不行了,是 因为南桥相关电路没有改,

网友:
只有联网系统一更新就挂,更新第一次进系统会自动加载驱动无解。只能更换CPU

网友:
还是要换cpu 的

网友(2023-09-24):
自己用可以

网友:
自己用也不行。特别是休眠到唤醒,会卡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