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85h0-d02烧显卡通病去独立显卡改集成

楼主(2023-07-23):
6-71-n85h0-d02这个板显存供电容易击穿,基本上核心和显存都挂了,客户预算不够只能是去独立改集成显卡了
1就是去掉显存和核心供电,我一般是去掉上下管和芯片

2就是比较关键了,需要拉升EC的GC6_FB_EN信号脚电压至3.3V,否则就会出现掉电的问题,GC6_FB_EN这个信号还去南桥和别的线路,要断开R828只拉升EC的68脚,如果不断开R828会出现花屏的问题

最后完工

这个方法同样适合其它型号的蓝天主板,如果找不到EC的信号脚也可以找下面的这2个芯片

 会员712103100鑫豆2026-4-4 12:08
 会员242316100鑫豆2026-1-30 15:08
 会员242278100鑫豆2026-1-16 13:40
 会员989160100鑫豆2026-1-6 16:02
 会员133611100鑫豆2025-12-31 18:47

网友:
多谢分享,改集显每个机器都还不太一样

网友:
厉害,能解决独显不烧吗?

网友:
能改集显的师傅都是老师傅,厉害

网友A:
蓝天的板 是不是都可以这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板 是不是都可以这么改?

试过好几个型号都可以,如果有不成功可以反馈一下

网友:
淘宝有这种板子买,其实自己改都可以,加个温控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核心价格还可以了

网友B:
断开显卡和显存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感谢

网友:
大师是怎么发现这个方法的,确实厉害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显卡和显存供电就可以了

蓝天代工的不行

网友:
今天改了另外一块蓝天6-71-NH5P0-D02此方法也成功了,不同的是EC的GC6_FB_EN脚为79,改温控芯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网友:
确实, 有slg4.芯片就可以不用温控小板,,

网友:
楼主真是niub
    厉害哟

网友: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为嘛这个线拉3.3v给他就可以。就要查查它通的地方了。起到什么作用了。有讲的通透的老师可以说说看法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 这种大品牌的游戏本显卡坏的太多了

网友:
神州有时候真难搞

网友(2023-10-09):
前几天好像修到一片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这个 故障 ,修好了

网友(2023-12-29):
今天遇到了一台 改了集显后睡眠起来,键盘鼠标用不了。

网友(2024-08-07):
改了可以亮机,进PE正常,进系统黑屏

网友(2025-04-18):
大师,改集显拉高gc6信号没断开电阻,全部拉高了,现在故障跑上1.3安左右电流就掉电不亮屏。现在改好了断了r282只拉高ec68脚故障一样1.3安不亮屏。请问刷BIOS或ec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