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怎么拆修风扇!

楼主(2023-07-23):
今天收到一台电脑主机,开机一会儿就黑屏重启,拆开机盖发现显卡双风扇中有一个不转!另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就黑屏重启了!
所以,判定是显卡风扇问题,这是七彩虹的1050Ti显卡,做设计用,有维修的必要,找了几个坏显卡,发现风扇都是两线的,而七彩虹的是4线的,所以,要么网购,要么拆开来修!!没见过有人修风扇的吧

,下面我拍了照,给大家参考!

去掉防尘片,用摄子取后PVC胶圈卡扣

取下风扇页,露出含油铜轴承,

将定子倒过来朝下,找来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六角匙或其他平头硬柱,当冲子,如图

然后用锤子敲六角匙,将铜轴承退出,如图

这时候就可以慢慢扭劲定子线圈,从而将PCB板与塑胶支架分离,如图

通过放大镜检查,发现是电源到IC的引脚腐蚀了,用刀刮掉腐蚀铜绣,用牙刷沾酒精清洗后,用铜丝焊接好,如图

然后定子PCB原样扭装回去,并将铜轴承也冲回去,装上风扇页,胶卡扣,另贴张不干胶作防尘,就OK了,如图

看下效果,双风扇,呼了呼了的,再也不黑屏重启了

网友:
这种好修,我都修了2年了

不好修的是屁股后面没有卡环的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可以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那个是铜套不是轴承。

网友:
楼主分享不错,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含泪赚了三百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风扇里面有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风扇里面有ic的。

没IC的话,主板的转速控制信号发给谁,谁把转速反馈发回给主板?

网友:
牛逼风扇都能修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个也能修。。

网友:
一般不都是直接换风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