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acer aspire4750series

楼主(2023-07-23):
acer  aspire4750series关机后,CPU风扇狂转,开机键指示灯亮蓝色,拔掉电源和电池才能关机,在PE系统下,关机就死机,定在桌面不动。已排除键盘,光驱,硬盘,内存等。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试试?

网友:
查一查EC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试试?

你那里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

我这里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但是论坛里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但是论坛里有啊

在论坛里没有搜索到呀,怎么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里没有搜索到呀,怎么搜

在论坛搜索框里输入acer aspire4750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在月饼老师的指导下搜到了。
网址是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1d82d ...

你拆出来主板后,根据主板板号下载相对应的BIOS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亮没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亮没亮机?

在windows7系统下刷写官网BIOS v2.10(迅维网友会员1465650),已经正常关机,完美修复。

网友:
同时也感谢南阳的这位坛友

网友A:
楼主能修好电脑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修好电脑就行了,

修了一天,因这个机器在触摸板那里进过水按键不能用,我把左右键按键都全部焊去掉,也不行,到晚上9:00刷了BIOS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一天,因这个机器在触摸板那里进过水按键不能用,我把左右键按键都全部焊去掉,也不行,到晚上9:00 ...

楼主,辛苦了,收工那么晚,维修经验积累的多了,维修的时候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