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DU不触发吐血维修及IT8987E 是否含程序讨论

楼主(2023-07-23):
   FX505DU上电不触发,待机电流0.017A,先简单测试,3V5V,1.8V待机电压正常。测AC_IN_OC 3.3V正常,EC_RST#3.3V正常,EC3.3V正常。刷BIOS无果,还是不触发,换了几个刷都一样。只能上示波器,用示波器测试EC对BIOS芯片没有片选,初步判断是EC芯片坏了,型号是IT8987E BXA,这个芯片换过很多这芯片是不带程序的直接买空片就行了,某本本芯片下单两个,多份保险。      过了两天芯片到了,说是全新其实看一眼就知道是拆机的,两片芯片生产日期都不一样,不管了先上机。第一片上上去故障一样,有点头大,第两片上上去还是一样,电流0.017A。心想不应该呀,然后对着电路图把EC到BIOS芯片的每一个脚都测了一遍,发现没有短线。心想应该还是EC是坏的。又在他那里买了两片。
      过了两天芯片到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492693100鑫豆2025-4-8 16:16
 会员330025100鑫豆2025-4-4 11:53
 会员1120125100鑫豆2025-3-4 17:42
 会员912604100鑫豆2025-3-4 14:55
 会员63042100鑫豆2025-2-23 03:40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挺好,赞一个

网友:
这芯片是自动读取BIOS程序的  我都是拆主板上确定好的芯片用  某宝都是坑人的

网友:
示波器在插上电源的时候量下bios芯片有没有1,2秒明显的波形变化就是,没有明显读取波形的,要么是那个EC是坏的,要么是内置了程序的不再读外置的bios。华硕,HP这两家的EC基本都是不内置程序的,他们的机器在插上电源以后都得花几秒读取ec配置,成功以后才能按电源键开机

网友A:
华硕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应该是低的吗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说一下在哪一家买的啊  太坑了吧

网友:
有些时候自己维修思路是对的,结果买到坏的芯片,造成修不好

网友C:
ITE这家的EC如果程序是在主BIOS芯片里,BIOS文件里面有ITE EC-V14.0这样的文字。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E这家的EC如果程序是在主BIOS芯片里,BIOS文件里面有ITE EC-V14.0这样的文字。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会变化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是哪一家 给我们吧避避雷

网友:
应该不带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应该是低的吗

早期设计是AC_IN_OC#,  低电平有效

部分是AC_IN_OC不带#  ,高电平有效

这个主板EC引脚外面是叫AC_IN_OC    高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设计是AC_IN_OC#,  低电平有效

部分是AC_IN_OC不带#  ,高电平有效

好的 感谢大佬提醒 等我修到先再注意一下

网友E:
有一些机型的IT8987E是内置程序的,不从BIOS里读取。有些机型是从BIOS里读取一次写入到EC内置储存器后不再读取。我曾修到过HP的机器,买回来全新的空的8987E不行,后来买了剪板才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一些机型的IT8987E是内置程序的,不从BIOS里读取。有些机型是从BIOS里读取一次写入到EC内置储存器后不再读取。我曾修到过HP的机器,买回来全新的空的8987E不行,后来买了剪板才好的。

曾经在小苏本本买了五个EC,全部是坏的……

网友:
半个月前修一个thinkpad x13,已经查出来问题是BD4179的问题,在本本芯片张那里买一个,说是全新的,装上去3V都不出来。我又在小苏本本买了一个,换上去也是一个鸟样,我找他们理论,他们不承认也不否认。我特么真是气死了,客户等不及,只能退机了,浪费我的时间。看来以后还是只能买料板或者剪板的了

网友:
EC有没有程序不是EC决定的,是bios决定的,只要BIOS中包含ec程序,必须要用全新的空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曾经在小苏本本买了五个EC,全部是坏的……

可能连卖芯片的自己都不知道芯片好坏,大部分都是拆机芯片再翻新。我也在他家翻过车,买了两个便宜的南桥,全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说一下在哪一家买的啊  太坑了吧

他不是说了某本本吗?TB有多少个叫本本的?哈哈

网友:
现在EC买的,有些坏的。  难高

网友:
买什么IO啊,收坏板,大量收

网友:
搞维修真是风险大,赌IO去买

网友:
华硕板修起来挺恶心的

网友:
这些都是淘宝搞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能连卖芯片的自己都不知道芯片好坏,大部分都是拆机芯片再翻新。我也在他家翻过车,买了两个便宜的南桥 ...

他们会不知道?  嘿嘿,你太天真了。 你知道为什么买5个都是坏的? 即使你买10个,100个应该全部都是坏的。
就算是拆机、翻新,也不至于99.9%都是坏的吧?   我怀疑是他们自己造的假芯片。

网友:
用咋家的编程器清空就行了,管它带不带。三条线就能刷。1分钟解决问题。198元一个,

网友:
卖坏芯片的真的害人不浅,本来问题不大的,硬是搞的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在小苏本本买了五个EC,全部是坏的……

小苏的大芯片越来越不靠谱了,小芯片还稍微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们会不知道?  嘿嘿,你太天真了。 你知道为什么买5个都是坏的? 即使你买10个,100个应该全部都是坏的。
就算是拆机、翻新,也不至于99.9%都是坏的吧?   我怀疑是他们自己造的假芯片。

我怀疑他们直接就是把所谓的全新的给你搞坏了,逼着你高价买剪板或者刷好程序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是我最多换二个就不会再换啦。佩服楼主。

网友:
这些买芯片的就喜欢这样搞,上次也是买了两个ec,本来上电指示灯亮,换了之后指示灯都不亮了,找他们问什么情况,他们讲这个是带程序的,我给他们明确了这个是不带程序的,然后他们又讲这个是翻新的,不是全新的,让我把里面的程序清空一下,我说我搞不来,最后两个换一个,发过来就还原故障了,虽然没修好,但是可以肯定那两个ec是坏的

网友:
还是买料板可靠一点上次一个G40的机器买三个都不行最后还是买料板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E这家的EC如果程序是在主BIOS芯片里,BIOS文件里面有ITE EC-V14.0这样的文字。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会变化

...

但是ITE 不会变

网友:
买到坏芯片真的很无语

网友:
买的时拆机的,那大概率是EC里面已经有别的机器的程序了,程序都不对肯定不能上电,你用编程器把EC擦空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理该搞好教育

网友:
芯片自带程序?没那必要吧

网友(点评):
小白都不会这样说

网友:
连续换芯片,主板会出别的问题,还希望卖家的芯片检测好了再出售,不要让维修员测试,价提一点也会赢得信誉

网友:
买含铅植球的,成功率高些。就是所谓的低温锡,低温锡不见得容易坏

网友:
IT8987 怎么可能不带程序?咱这里早就刷烂了。顺带说一下,咱用的老毛子编程器,一个字,丝滑。

网友(点评):
两个字了

网友:
现在碰到换IO的就头痛

网友:
记住这个小苏本本的了,以后买东西绕路

网友:
除非带程序,要不然就买全新的

网友:
新人来凑个热闹

网友:
大家都团结起来 买芯片的时候如果不能用  都给个评价 不要让系统默认好评 , 让后面的同行 不踩坑,不要让卖芯片的牵着鼻子走。大家行动起来  我 为人人  人人为我!!!!!!!!!!!!!

网友:
话说回来,俺戒 XX本本和X城多少年了。想找买芯片实诚的,私信我。

网友:
我在小苏家买的桥200块 也是坏的 他们说上机不保

网友:
这个芯片我前几天修惠普一体机的时候已经把某宝上所谓的带程序的和不带程序的都测试了 事实证明这个芯片不带程序 只需买全新的芯片就行 10快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在小苏本本买了五个EC,全部是坏的……
给你推荐个 本本芯片张 他家的我用了好多年真没有坏的芯片

网友:
都是翻新芯片,卖家自己估计都不知道好坏

网友:
IO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