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昂达H310C-CD3Ver

楼主(2023-07-23):
谁有昂达H310C-CD3Ver1.00的图纸?触发通电但是CPU不发烫 内存电压也没有 短接PSON风扇可以转 没有图纸不知道该怎么下一步了

哪位大神帮忙给个图纸 感谢

网友A:
短接PSON,是指强行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PSON,是指强行上电吗?

是的 用镊子短接的

网友A:
那肯定不出内存供电呀,
一般内存都是有S3或S4信号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不出内存供电呀,
一般内存都是有S3或S4信号开启的,

那就是要往IO那边查是吗?关键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自己也是新手 不知道往哪查了

网友A:
你的描述很乱呀。是能触发还是强行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很乱呀。是能触发还是强行触发

能触发 但是转一下就停了 然后我就给他强行上电了 强行上电后风扇就一直转了 没有停了 但是CPU不发烫 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很乱呀。是能触发还是强行触发

可以触发 但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然后我就给他强行上点 风扇是一直转了 但是CPU不发烫 内存电压也没有

网友C:
之前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故障差不多,CPU挂了,桥也挂了,你先把各路供电对地阻值打一下吧,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故障差不多,CPU挂了,桥也挂了,你先把各路供电对地阻值打一下吧,应该有短路的

ATX和CPU的供电我都测过了 是没有短路的  桥的供电1.05V也是有的 我感觉桥应该没有挂 可能就是没有产生信号 但是没有图纸 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故障差不多,CPU挂了,桥也挂了,你先把各路供电对地阻值打一下吧,应该有短路的

我回去再测一下桥附近的电感 打个对地阻值看看 感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TX和CPU的供电我都测过了 是没有短路的  桥的供电1.05V也是有的 我感觉桥应该没有挂 可能就是没有产生信号 但是没有图纸 不知道测哪里

鑫智造或者网络也查不到点位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鑫智造或者网络也查不到点位图么

都查过的 没有这个型号的 有我也不会求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触发 但是转一下就停了 然后我就给他强行上电了 强行上电后风扇就一直转了 没有停了 但是CPU不发烫 没 ...

你这明显是上电保护了呀,你先判断一下是主板供电保护还是CPU供电保护,方法是先插主板电源看是否保护,然后再插CPU供电看故障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和CPU的供电我都测过了 是没有短路的  桥的供电1.05V也是有的 我感觉桥应该没有挂 可能就是没有产生信 ...

不要强行上电,会烧主板导致刀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是上电保护了呀,你先判断一下是主板供电保护还是CPU供电保护,方法是先插主板电源看是否保护,然后再插CPU供电看故障现像。

好的好的 感谢大神

我回去有空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是上电保护了呀,你先判断一下是主板供电保护还是CPU供电保护,方法是先插主板电源看是否保护,然后再插CPU供电看故障现像。

大神 拔掉CPU供电 就正常启动了 是不是下面就是专心往CPU供电方面去查哪里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拔掉CPU供电 就正常启动了 是不是下面就是专心往CPU供电方面去查哪里短路?

是的,接下来靠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下来靠你自己了。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