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escom G9XPlus 32寸曲屏不开机。

楼主(2023-07-24):
十多台长城wescom G9XPlus 32寸曲屏显示器,目前拿出来三台,都是不开机,请各位指导一下,有图纸最好。

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供电有,晶振12M压差3.3v,发现有两个三极管电压不稳定,其他没发现问题,TB买了几个BIOS刷了没用,

网友A:
拔了屏线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屏线试试,能不能开机?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电压标错了,至今发现两个三极管处,电压不稳定,给屏供电转换12V的Q4,5V经电阻到B极,0.8v到5v几秒一次。找不到拉低原因,跑线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