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7X充电故障

楼主(2023-07-24):
电池鼓包,更换电池后,只有插上充电器的那一刻显示充电,判断为手机充电接口接触不良,更换尾插小板后,故障未排除,求各位大神帮忙排除故障

网友A:
插口啥的都没那么重要,对于不充电的正确检测方法应该是:尾插5V送到主板,此时测一下尾插座子旁边的测试电5V到了没有,如果到了再向后看,5V送到充电IC,充电IC转化为电池电压,此时一部分供给系统用来玩,另外就跑到电池了,他供给的电压高于电池电压 电池就充电,相同了就充电百分百了,充电相关的还有检测电路,这部分电路负责读取,你插的是啥玩意,你插充电器他就充电,你插U盘他就供电,你插电脑他就给你读取数据,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电池温度检测,和数据可能有问题。送不到主板就是尾插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这个电路不是特别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口啥的都没那么重要,对于不充电的正确检测方法应该是:尾插5V送到主板,此时测一下尾插座子旁边的测试电 ...

仅代表个人意见,如错误,请别喷,和学校没关系。如果错了也是我没学好。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别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