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条修不好的神州电脑

楼主(2023-07-24):
  版号PALWONN 88 M3,有图纸点位。
是同行拿来的二修板子,到手时,能触发,电流160MA。
结果发现板子上有人为故障。
1.5V开启信号,被人为将电阻和电容对换了位置。给南桥供电的1.5V的0欧姆电阻被人接地。
将以上人为的故障还原,触发电流 跳到240MA左右。经过测试,全板电压都OK.
包括CPU电压,和显卡都都有。CPU,桥,显卡不发热。
最后发现,南桥SR17D的32.768时钟和24M时钟都不起震。
检测南桥所有供电都OK,换了时钟和电容电阻,还是不起震。以为桥的问题,换了新桥,还是一样现象。
又以为是人为故障没找完,于是对照图纸和点位,将南桥周边的所有电阻电容都检测了一边,没发现异常。
现在就卡在这里了,南桥所有电压都OK,也换了时钟,还有新桥,但32.768就是不起震。25M时钟也是一样现象。

这个机器修的真的有太多不明白了
1:南桥32.768时钟和25M时钟都不起震,触发后南桥也没有发出SLP S3和S4,但全板电压居然都正常。
2:南桥所有电压都正常,包括3.3V,1.5V,RTCVCC,也换了新桥和晶体,包括谐振电容和电阻,为什么南桥时钟还是不起振。
希望同行都来说下你们的看法。

网友:
32.768不起振也可以触发的吗

网友(点评):
恩,就是这个地方很奇怪

网友A: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桥没工作,能开机所有电压都正常?还有人为故障。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吗?从来没有遇到过,期待答案

网友B:
南桥晶振不起震应该是不能触发  你这个应该是不跑马吧

网友:
是不是问题在其它地方?

网友:
迅维学员问问老师不就解决了蚂?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地方被改了,二修机难搞

网友:
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挡打南桥RTC和25M时钟晶振两端值看看对不对头,我见过的猫腻好多就是把这个信号的走线很隐秘的割断。但是这个玩法也没啥意思啊,但凡有个万用表都能找出来

网友(点评):
打过了。时钟对地700多,正常的。

网友:
时钟不起振居然全板电压还有??

这么神奇的么,感觉上家估计也是乱修一通

网友:
这种板明显是上家修好了给客户报价不修导致的,这种人为故障还是不要费太多心思了,说不定修到最后U也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晶振不起震应该是不能触发  你这个应该是不跑马吧

南桥时钟不起震,肯定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桥没工作,能开机所有电压都正常?还有人为故障。

修10几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时钟不起震,肯定不跑马

这个不一定的哦,intel的平台,10,11代平台见过RTC时钟信号丢失或者不对的(32768HZ信号是外部芯片提供的),机器可以触发,而且能进系统,只不过上电只有会等个十来秒电流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一定的哦,intel的平台,10,11代平台见过RTC时钟信号丢失或者不对的(32768HZ信号是外部芯片提供的 ...

这个是SR17D的桥,时钟不工作,按理说应该触发不了。25M不起震,应该不出CPU电压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桥有问题?神舟的本比较认桥,有的时候还几个桥才能点亮

网友:
一个广西的坛友,《神舟战神Z7M-CT7GS 修这个机血亏》,SR40B的桥就换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