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380能打印能扫描,不能复印

楼主(2023-07-24):
L换了2块主板了。以为主板问题,买了一块主板回来,结果还是不能复印,按复印按键后,开关指示灯没反应。测试按键排线没问题,按键排线到主板接口下面的针脚都是通的没问题。打印机能扫描,扫描仪排线没问题。开机也不报错,就是按复印键没反应。

网友A:
从确定好的机子上拆确定是好的主板,确定是好的按键板,测试必有一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确定好的机子上拆确定是好的主板,确定是好的按键板,测试必有一错。

某宝买的 换2块上去 和原来的板子一样的

网友:
让人家刷一下固件试试吧

网友:
这机器以前不装上面扫描按复印也能复印,打出来全花的,没动作应该还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