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贴,技嘉Z87X-UD3H全部电压正常,跑码灯亮一下就灭,不开机

楼主(2023-07-24):
主板自带跑吗知识灯,开机亮一下就灭。PCIE A11脚3.3V正常,时钟也有。板上88SE9172A1/S这个芯片发烫,南桥拆掉散热片,通电后用手摸着轻微发烫(不是烫手那种)。BIOS刷了好几个了,本人纯小白,下一步该测哪个电压。还是说芯片已经损坏

网友:
主板是这个

网友:
你看那个烫是没用的呀,得看电压,那些出,那些没出呀,不会修就没有必要自己折腾,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没有一定的把握,不建议自己修电脑,还是送修吧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23-09-05):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

同问,故障一样,全板电压都有,PG信号全,IO引脚电压检测值全正常,复位时钟正常,bios刷了F6,F6H,F7,F9几个版本故障不变,9172和8892轻微发烫,cpu、桥正常发热。目测没发现断线,内存槽逐针测量无断线电压全,CPU供电8路波形完好。唯一发现不上CPU时预供电2.08V、上U时电压1.7V,VCORE0 0.85V,VSA 0.9V , VIOD 1.01V , VAXG 0V ,VRIN 1.7V , VRING 0.75V , VDIMM 1.5V VIOA 1.01V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故障一样,全板电压都有,PG信号全,IO引脚电压检测值全正常,复位时钟正常,bios刷了F6,F6H,F7 ...

该有的信号都有,2块都是这样,我已经放弃了,这种高端板的思维逻辑太复杂,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有的信号都有,2块都是这样,我已经放弃了,这种高端板的思维逻辑太复杂,不值得维修了。

我这块发现cpu到ir3563的psvid信号没有波形,准备再研究下,另外技嘉官网 bios 文件直接烧录能用吗?有人说不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有的信号都有,2块都是这样,我已经放弃了,这种高端板的思维逻辑太复杂,不值得维修了。

早就应该放弃了,想修的话给维修店去修,不想修直接挂咸鱼当尸体卖回点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有的信号都有,2块都是这样,我已经放弃了,这种高端板的思维逻辑太复杂,不值得维修了。

刷了个f10b版本bios文件终于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