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HP ZHAN 66 PRO A 14 G3刷好BIOS后又被EC还原了固件

楼主(2023-07-24):
如图The BIOS has recovered its identity data from the Embedded Controller due to data mismatch.(由于数据不匹配,BIOS已从嵌入式控制器恢复其身份数据。)

网友:
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会不会这台电脑有两个BIOS,你刷了其中一个?

网友:
ec有这么大空间?确定不是双bios?

网友:
把ec清空试试

网友:
HP机子有些有两个BIOS芯片。

网友:
找到了另一个BIOS芯片,有时间刷一下试试

网友A:
刷完之后确实好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开机显示“设备上的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出现问题。 请联系 HP Inc.维修此设备”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A:
刷完之后确实好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开机显示“设备上的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出现问题。  ...

两个BIOS同刷一个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