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昭阳K4E (TYPE-C芯片数据)

楼主(2023-07-24):
联想笔记本 昭阳K4E (TYPE-C芯片数据)  板号LA-K052P,下载不到这个数据没办法买了一块料板读取的数据。亲测OK

网友:
这种本比较新,不太好找TYPE-C芯片数据,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4-11-07):
请教,什么情况下要动它呢?

网友(2025-07-06):
我今天遇到插电不亮指示灯 ,刷一个试试  我是威6 的机器。

网友(2026-01-08):
这个芯片一样板号不一样程序也是通用的,我把别的板子上的BIOS拆了直接装上就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