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Wi-Fi网卡装不上驱动

楼主(2023-07-24):
求助 求助  Wi-Fi网卡 装不上驱动  这款网卡是bga的 换过网卡 又换过总成小板 都是一样问题。有高手修过的麻烦指点迷津 感谢不尽

网友A:
AX201 走cnvio2协议,部分的物理模块集成于CPU,如mac组件,内存都在CPU内集成和管理,现在的无线网卡也就是个便于升级射频的CRF模块,所以,如果所有包括系统、固件设置、驱动版本、驱动安装方式、系统版本、系统安装方式、CRF模块、小板、排线、周边电路都排除了的话,那就剩CPU问题了。不过,以目前截图的这个状态看,驱动和系统问题不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201 走cnvio2协议,部分的物理模块集成于CPU,如mac组件,内存都在CPU内集成和管理,现在的无线网卡也就是个便于升级射频的CRF模块,所以,如果所有包括系统、固件设置、驱动版本、驱动安装方式、系统版本、系统安装方式、CRF模块、小板、排线、周边电路都排除了的话,那就剩CPU问题了。不过,以目前截图的这个状态看,驱动和系统问题不排除。

谢谢 您的详细解答。网卡换了。小板也换了 系统换硬盘重装的。驱动都是官网的。结果还是不行 有可能向您说的cpu 问题
bios 也刷过

网友B:
win10估计兼容性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估计兼容性好些!

wind10 也换了 一个问题 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过笔记本不识别WIFI模块的,官网下载驱动,乱装无效,要按一定顺序安装后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