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修笔记本,华硕PU451LD

楼主(2023-07-24):
菜鸟一枚,刚刚入门,有个问题想求助迅友们。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电源适配器坏了,就在网上买了一个,结果电源接口是大的,插不进去。前天因工作需要就把后盖拆开,打算将电源适配器通过表笔搭接在主板上的电源供电接口给电池充电后临时用一下,刚开始充电的红灯亮了的,充了约五分钟后开机正常。然后关机第二次再充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手一滑,可能就短了路吧,这下红灯不亮了,就听到扬声器一直有轻微的蜂鸣,心想糟了。果然再按开机键就没任何反应,意思就是不触发。
拿去华硕售后去修报价要1000多,算了,随便找了个笔记本维修店检查了一下,全程看到他拆,他把BIOS芯片也取下来放在编程器上检测了一下又焊回去,检测后就说是BQ735待机芯片损坏,还有IT8585E那颗EC芯片也跟着损坏了。报价修好要400,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自己修。
昨天某宝已经订了这两个芯片的货,还没到。但又想了下,万一换上去还是不行呢?
就是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PS:照网上说的方法把所有电感测了一下,没有短路。
在此先谢。

遇说还修 -5 -5

网友:
愿你的笔记本早日修好

网友A:
像你这种维修员会拿高电压冲你主板或者故意拆掉几个原件让你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维修员会拿高电压冲你主板或者故意拆掉几个原件让你修不了

全程看到他拆的,检测完了他把BIOS焊了回去

网友:
他那么一说,你能确定就是那两个芯片坏了吗?就算坏了,你有工具换EC吗?如果是豁出去这个笔记本不要了,我倒觉得可以试试。

网友: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了。
人家辛辛苦苦查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就随便报个故障,你随便修,慢慢修,不急不急

网友:
接下来就说怎么修的
事先拆了笔记本并取下了主板的纽扣电池,收到BQ735和IT8585E后,先用热风枪把BQ735吹了下来,然后把新的BQ735换上去,装上去通电试机,还是不亮,芯片微微发热,这种情况不是烧了吧?

网友B:
然后又拆主板,把BIOS焊下来,在论坛里找了个别人备份的PU451LD的 BIOS(前提是板号,以及机器用什么CPU和显卡要对得上),用编程器重刷了一次。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个机器5V短路的,我草。

网友:
人家辛辛苦苦查出问题了

网友:
我这是检测完了不修要收检修费,按报价的百分之二十收,现在哪有白干活的。

网友:
都这样子白PIAO的吗?

网友C:
有一说一  400块钱不贵  可以还还价 维修最关键的的就是能查出来哪儿有问题  换芯片倒是其次的  人家检测出哪里坏了就决定自己修有点不地道

网友:
昨晚上收到助焊剂后就开始换待机和EC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再用烙铁把新的焊上去,已经是非常小心了,完后把每个脚检查了一遍。

网友B:
然而挂风扇和电源测试,按开关的结果,主板上的灯还是——不亮,风扇也不转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心理准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然而挂风扇和电源测试,按开关的结果,主板上的灯还是——不亮,风扇也不转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心理准 ...

看你焊工好像不错,也许你是搞手机的,但是如果你真是小白不建议自己整,也许还有其它问题呢,上一家也许只是查出了初步问题,这是首换对像的话,下面的坑还得自己填,所谓按网上查所有电感不短路,也不能代表什么,还是要有点基础才行!上电时序,芯片工作原理等等,不明白还是别整了,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省的时间去做自己专业的事赚钱填上这个坑,有这个折腾的时间不如去赚别的自己在行的钱也许还比这个多,当然如果你想当废机器练练手而不在乎机器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焊工好像不错,也许你是搞手机的,但是如果你真是小白不建议自己整,也许还有其它问题呢,上一家也许 ...

已经投降了,我还真不是搞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又拆主板,把BIOS焊下来,在论坛里找了个别人备份的PU451LD的 BIOS(前提是板号,以及机器用什么CPU和 ...

最好不要刷别人备份的BIOS,要找原厂或者合成的BIOS才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说一  400块钱不贵  可以还还价 维修最关键的的就是能查出来哪儿有问题  换芯片倒是其次的  人家检测出 ...

确实是有点不厚道了,应该收点手工费的。

网友:
如果 不太了解笔记本维修的,不建议自己维修,主要是设计到主板的详细电路,如果只是换芯片容易白花钱还修不好,如果能查电路还可以修修试试,

网友(2023-08-25):
最后还是找个维修点修好了,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