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一个通道有问题,求救

楼主(2023-07-24):
如图,ch1通道正常,ch2通道如图真不知道怎么修
找大神指点
网上找了个相近的图纸

网友:
这个示波器真不咋的,我有一个通道1坏了,屏幕还是红屏。将就着用。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好产品

网友:
业余的,只是想修好将就将就:kaixin:

网友A(2023-10-12):
你这个示波器通道2水平线紊乱,一般和通道里面的三极管和差分芯片有关系,总之来说是通道里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示波器通道2水平线紊乱,一般和通道里面的三极管和差分芯片有关系,总之来说是通道里面的问题

差分芯片型号是AD8370ARE

网友:
先把插头插上看看摸下看看有变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