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r 换电池后电池不耐用

楼主(2023-07-24):
苹果Xr 换电池后电池不耐用是怎么回事,开始时是换电芯,客户反应掉电快,然后又换了电芯还是一样,最后换整块电池,客户还是反馈掉电快不耐用,会晚上充满电不怎么用到早上就没电了,主板的问题?

网友A:
电池不是原装的就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是原装的就不耐用

太不耐用了就不正常啊

网友:
使用开机线测试一下主板是不是有漏电情况

网友B:
如果不用手机待机能待一天,说明待机不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手机待机能待一天,说明待机不漏电

不仅仅一天,一般的百分之80的电池 待机5-7天没问题,开着WIFI 开着信号,无通知。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用稳压电源上电,看电流,注意起跳,和待机电流。是否和无漏电的有差距。

网友:
盲猜主板漏电,MLCC电容有一定几率漏电。

网友:
用数据说话,上电源开机测一下待机电流就知道主板漏电还是电池不好了。

网友:
主板漏电了

网友:
主板漏电的

网友:
漏电问题,可能不仅在主板

网友(2023-10-22):
检测一下是不是主板漏电,用可调电源看一下触发上电电流和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