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A只认得2g 内存

楼主(2023-07-24):
X79A 主板 ,只有2g内存可以点亮   同频4g不行    8G双面也不行   。于是刷了18年版本的BIOS 还是一样    原来的BIOS还是19年的。  BIOS中内存选项  独立   镜像等都试验了   只有2g  可以点亮   不知道因为啥。   有经验的师傅请指导为盼。

网友:
内存控制器在CPU内,换cpu试一下。

网友: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晚点再换一个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不太会怎样测量

网友:
可惜手上没有1356的CPU 只有1366的 ,南桥启动也很热。CPU 和电源都有可能。2g  可以正常用真奇怪

网友:
最新情况,另一块X79主板2011针的情况类似,只认单根内存,仔细检查之后发现,焊盘有异样,擦干净后又发现对应针脚歪了,校准之后,恢复正常。可以双内存了。,这个主板还是2g,鲁大师不能识别cpu,检查针脚良好,检查内存槽焊接良好。只有一种CPU插座或者cpu。插座没法维修,只能再买一个CPU试试。过几天收到看一下情况咋样。

网友:
收到41大洋买的很新的1356 e52670v2   装上以后还是不亮49w左右,只有一次点亮   ,用的也是2g内存
,由于没得槽插跑马卡,只能看功率变化。明显的对比是,比起之前的cpu南桥不热了。换大点的内存没亮过,现在的思路是刷回19年之前的bios再试试。

网友:
主板照片型号x79A  V1.0

网友:
换回去之前的bios,故障依旧。用原来的cpu 用2g内存一点就亮,换新买的cpu 和换大的内存就点不亮。卡在49w附近。还请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A:
终于新买的10核2470V2点亮了,速度可以的。内存还是一样。只认得2g。cpu鲁大师检测不过,不出分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新买的10核2470V2点亮了,速度可以的。内存还是一样。只认得2g。cpu鲁大师检测不过,不出分数

应该是内存的某一路到CPU针脚断线了,找个1356的点位图量量CPU相关针脚到内存是不是通的

网友:
这个判断应该正确,特地买了一根一样的内存  频率品牌规格完全一样,上去还是不行,对比发现原来的是1R,新买的是2R    ,看来只有测量线路了不知道去哪里寻找1356点位图,知道的老师请指点谢谢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内存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内存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内存

网友:
测量线路了不知道去哪里寻找1356点位图,知道的老师请指点谢

网友:
今天继续测试,网口之前测过没有短路,今天测隔离变压器芯片端居然短路,难道是网卡芯片短路,难怪很多时候开不了机,好细小的芯片改天尝试焊接看看效果。

网友(2023-08-28):
网卡可以正常,买的更高级的cpu很多时候开来不了机,还没找到cpu对应的测量点位图

网友:
想通了就算有了图纸,也不能一一检查,CPU座子挡住了。还是换一个内存插槽试试买好了。

网友A:
没有锡炉看论坛用热风枪换大口打到500度吹了半天也吹不下来,还有的说用斜口钳上。看起来弄不好会伤到pcb板,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换内存插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锡炉看论坛用热风枪换大口打到500度吹了半天也吹不下来,还有的说用斜口钳上。看起来弄不好会伤到pcb板,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换内存插槽的?

用风枪我没有成功过,用斜口钳我力气不够,夹不断。我是用巨型马蹄头的电烙铁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我没有成功过,用斜口钳我力气不够,夹不断。我是用巨型马蹄头的电烙铁拆下来的。

巨型厉害,还看看从前面塑料处吹热风枪可否拔出来试试

网友:
以前在工厂,有波峰焊,小锡炉很容易

网友:
热风枪大法换内存槽,繁杂的开始

网友:
终于拆完了,貌似找到原因了,热风枪加吸锡器效率还不错

网友:
取下电池,放置了2天再上8G内存可以认识了,终于修好了。

网友:
试机测试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卡在启动阶段不能进win7

网友:
继续测试发现,启动win7 有时候死机进不去,有时候可以。重装系统也一样

网友:
bios设置问题修改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