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Z2开机进系统2分钟左右

楼主(2023-07-24):
机械革命Z2
开机进系统2分钟左右黑屏,测量cpu电压掉了,屏幕供电掉了。开启信号是pch发出来了的。没有思路,会不会是温控芯片的事?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的S14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返厂维修了

网友A:
看看cpu供电IC、屏幕供电IC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供电IC、屏幕供电IC是不是正常?

正常,pch发出的en,2分钟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pch发出的en,2分钟掉电

这个笔记本是不是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是不是独显?

是的独显,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虚焊的?

网友:
通病了,可以改好

网友:
有没有检测是不是显卡虚焊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什么通病,付费学习

网友C:
开机两分钟左右是关机吗?还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两分钟左右是关机吗?还是黑屏?

黑屏,CPU掉电,屏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是不是独显?

对 好像是1060独显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