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NE550W电源不启动故障

楼主(2023-07-25):
前几天又收到一批坏电源,修到一个NE550半模组电源,故障现象启动保护,电压监控芯片为ST9S429,短接芯片2~3脚強开各路电压正常,然后再次测试又正常启动了,PG,各组电压全部正常,但是放几个小时启动又不行了,启动风扇一转就停,短接一下2~3脚,又可以正常启动,换过芯片故障依旧,检查SB5V也稳定,芯片供电也没问题,此时维修陷入沉思,各位大佬帮忙分忙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查找故障点,谢谢啦!

网友:
看见一位论坛里的大佬发的ST9S429正常情况下2、3脚都是0V,又看楼主说的是短接2、3脚就能正常启动,这样的话建议着重查一查3脚相关的电路,因为2脚是GND……

网友:
3脚是死区电压控制脚,芯片内部出来的,就是保护脚,正常启动是低电平,強开就是把它与地短接

网友:
1.PGI:电源好信号输入
2.Gnd:IC地
3.FPO:反向故障保护输出,开路漏极输出级
4.Ps-on:开关控制
5.IS12:+12V电流检测输入
6.RI:电流检测输入设定
7.VS12B:B路+12V电压检测输入
8.IS5:+5V电流检测输入
9.IS33:+3.3V电流检测输入
10.VS12A:A路+12V电压检测输入
11.VS33:+3.3V电压检测输入
12.VS5:+5V电压检测输入
13.VCC:IC供电
14.PGO:电源好信号输出

网友A:
启动后大电容两端的电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检查CM6800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后大电容两端的电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检查CM6800的供电。

所有电压正常的,PFC电压400V

网友:
查升压后的电容试试

网友:
高压查虚焊查线路板腐蚀引起的接触问题

网友:
输出端电容换掉试下,5v和3.3v的电容也换,这种问题很麻烦。

网友(2023-09-24):
楼主修好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