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470 17530-1 通电自动上电除了待机外,别的供电都无。

楼主(2023-07-25):
待机3  5V电压正常,usb,南桥待机对地阻值,均正常。

主板无明显烧焦,发烫。
故障现象:通电自动上电,只有待机电压,别的电压都没。如,内存,vccst,

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没修出来,。维修的思路就是查io发出slp的开启信号,去到的三极管
但这种品牌机,没有图纸,追查起来非常的费事。
往往都不了了之了。
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
cmos电路电压正常。

网友:
戴尔等品牌机为什么会设置通电自检呢?

网友:
是不是自检的流程,就相当于,按触发的开机流程?
维修也是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的难点就在于,你没法去追查南桥发出的slp_s3,途径的地方,信号转换是否正常。

网友:
难搞啊,只能凭经验

网友:
这些机器本身通电的时候也会转一下,建议从触发开始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