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显卡焊盘掉皮

楼主(2023-07-25):
这几天修显卡重值核心,总是出现焊盘脱皮这种情况, 拿料板来弄就没问题,开始正经修的时候就掉皮,好几个这样子的了,烙铁温度是330度, 搞的我郁闷了,求教大神指点

网友A:
380度,用中温锡拖吧,显卡风枪通用温度区间400-420风速35到50

网友B:
330有点低了,板子散热很好,我都420 焊油一上,203H大刀头,很好用,用有铅的。  如果只有顾客的板子这样,你还可以考虑考虑心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有点低了,板子散热很好,我都420 焊油一上,203H大刀头,很好用,用有铅的。  如果只有顾客的板子这样,你还可以考虑考虑心态的问题。

我最早烙铁是350,之前在论坛看到有老哥400度弄显存掉皮,我考虑到夏天天气热,烙铁温度调低一点,结果还掉皮,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度,用中温锡拖吧,显卡风枪通用温度区间400-420风速35到50

谢谢老哥,明天我再试试

网友:
烙铁温度低,焊油是不是质量不好?

网友:
噢!焊盘连锡了!建议用低温锡带走高温锡这样对焊盘保护漆好。

网友:
修手机的UV固化胶刷一层,再用打磨笔打磨点位,不用补点就小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网友:
温度调到刚好能化锡托得动就行了,这个只有自己掌握,不同板的散热都不一样

网友:
温度370-400

低温锡中和一下原厂锡,用好的吸锡带拖

网友:
不用嘻嘻带拖,就用刀头沾有铅锡拖平焊盘即可,几十年都这样搞,没翻车

网友:
有黑胶吗?

网友:
203H,420度,先用有铅拖一遍,然后上吸锡带,一直这样操作感觉肾好

网友:
用手机方式吧

网友(2023-08-30):
1、上炕,**200°左右。
2、烙铁350°+,带低温锡走一遍。
3、吸锡带剪下来拖,2cm左右。
这样搞个十遍八遍也不会掉点掉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