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台式机的pci e待机b10脚,居然找不到何去何从。

楼主(2023-07-25):
这个台式机的pci e待机b10脚,居然找不到何去何从。
我表笔全划拉了,都没有。

网友A:
这东西不是通往3.3V嘛,找主板5VSB

网友:
打值无穷大?

网友:
待机3.3 V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是通往3.3V嘛,找主板5VSB

你应该说的是3vsb电感的待机对吧。
但是没有跑出来。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主板拿反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品牌机的桥连散热片都省了

网友:
找图纸看看  简单明了

网友:
不知道这是否是您的版本,但您可以尝试使用 17530-1 原理图和主板视图下载它

dell 17530-1.rar

网友:
这不是好事吗,整出来也许就好了,虽然我不懂

网友:
哈哈。断线了吗?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的,5vsb转过来的,先打一下b10的值,估计短路的

网友:
我手上有块dell的b10来自键鼠接口附近的一颗4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