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 不 触发

楼主(2023-07-25):
A1989 不 触发,拆机检测,12V供电正常,3.3V正常,5V只有4.4不知道是否正常,待机0.028 按开机无反应。顾客说开机着,出了趟门,回来就挂B了,这款搭载T2芯片,是否是T2问题?

网友:
同样问题 楼主搞定了吗 估计是T2问题

网友A:
机器修好了,直接刷T2 修复下就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好了,直接刷T2 修复下就开机了

楼主怎么刷的,我刷进不去DFU呀,连接不上 用哪个接口刷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刷的,我刷进不去DFU呀,连接不上 用哪个接口刷有影响吗

左侧前段C口

网友(2023-08-29):
待机有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