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S5452 PD升压的问题

楼主(2023-07-25):
一红米笔记本板号 BN2500   能用电池开机,TYPEC 不升压  测量后发现 RTS5452H 33脚 LDO-3.3V 输出短路,换了一新的 RTS5452H后 该脚3.3V 正常,维修用充电器能够检测到协议是PD3.0 但仍然只输出5V。 各位高手这芯片需要程序吗? 怎么写?

网友A:
点了油漆的就是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了油漆的就是带程序

这个芯片怎么写程序?

网友:
能解决的有红包

网友B:
楼主后来怎么高好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换了几个芯片都不升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怎么高好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换了几个芯片都不升压

我已用正常笔记上拆机芯片测试正常,已确定是芯片的问题,但买的 50 85  150 元一颗的都买过不行最后放弃了。

yjp

网友:
得买拆机的。。。升压芯片一般都自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用正常笔记上拆机芯片测试正常,已确定是芯片的问题,但买的 50 85  150 元一颗的都买过不行最后放弃 ...

是不是必须买剪版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用正常笔记上拆机芯片测试正常,已确定是芯片的问题,但买的 50 85  150 元一颗的都买过不行最后放弃 ...

剪版也不好买,都坏这个芯片

网友(2023-10-31):
现在某宝可以买到了     好像是  一个本本芯片张的店铺  有刷好  亲测好用

网友:
这个要买料板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