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显示器半边显示半边不显示的疑惑

楼主(2023-07-25):
有逻辑板的,2条排线去到屏。两条软排线全部插上,灰屏。
换过驱动板,逻辑板。确定故障在屏上。想着屏幕上会不会有可以维修的,以前我换过屏幕的显示芯片,修好过。这个屏幕拆开,只看到一个芯片,不知道原理,无从下手。u55505a,就是这个芯片。屏幕板上只有一个。一边一个。
拔掉一边的排线,可以半边正常显示。
没思路了。

网友:
不显示的那一边有短路,如果不是电容短路就放弃吧。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真没什么修头

网友:
简单一块驱动板,基本都是屏坏

网友:
折腾,买个杂牌显示器好便宜

网友B:
屏上不是有两条软排线吗,各管一半的屏显,不显的那一半电路没有工作起来,测一下相关电路是缺供电还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不是有两条软排线吗,各管一半的屏显,不显的那一半电路没有工作起来,测一下相关电路是缺供电还是有短 ...

只有一个很小的板,没有维修的原件。

网友:
查查供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真没什么修头

没事的时候,修好了可以在卖出去也行

网友:
一般都是屏侧边的绑定坏了 ,找到短路的点直接给个电烧下,能行就行,不行就报废。

网友:
找到短路模块或电容换掉,TAB,COF。压屏机现在很便宜了 ,跟好点的风台差不多的价格。

网友:
Y保护了。试试胶纸粘排线。

网友:
家电论坛上几年前就斯耳朵撕耳朵的,不知道对你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
现在的确修显示器的很少了,有这个手艺的,也就是修一下回收过来的坏显示器。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把排线用纸隔掉几个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