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富士通平板电脑没有声音

楼主(2023-07-25):
收到一台FUJITSU(富士通)12吋平板电脑,只能安装32位的系统,安装了win10的32位系统后,喇叭处一直是个红×,安装万能驱动时显示没有匹配声卡驱动,这台平板电脑的声卡驱动该怎么查找和下载,大佬们指导一下!
win10
电脑
平板
没有声音

网友:
建议将平板电脑的型号写上,方便大家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
FUJITSU(富士通)12吋平板电脑的型号是KU-1323,是STYLISTIC系列的,但是这个系列的平板电脑在官网没有这个型号,没有KU系列,好像有Q和R系列的!

网友:
只能区官网找了,估计还是代工的

网友:
用USB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