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清灰后发生的

楼主(2023-07-25):
给电脑清灰,花屏了。咨询店家要加焊gpu。请教一下是这样吗?

网友A:
清灰后为什么会花屏呢,请教?

网友:
重新插拔插拔排线试试?

网友:
撞件了吧,好好看下外观

网友:
显存虚了

网友:
显存虚焊了,加焊显存或者换

网友:
这种直接测显存吧 两个以上报错直接先加焊核心 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间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你不动它啥事没有,你一去动就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后为什么会花屏呢,请教?

有没有拆散热?

网友:
下手太重了、要细心呵护!轻拿轻放!

网友:
有发帖时间 直接做一个u盘扫显存通道了。

网友:
估计是掉件了

网友:
为什么清灰后会这样?太不可思议了了!

网友:
怀疑显存搞坏了 或者刮掉件

网友B:
确定不是液晶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液晶屏问题?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网友(2023-08-29):
应该是拆散热片后,显存或核心虚焊了,显卡就这样不拆没问题,拆了想加点硅脂,一拔散热就可能松动了虚焊的显卡或核心,建议先测显存,没问题了就测核心

网友(2023-10-12):
清灰一定要小心,不要暴力,不然容易造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