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笔记本的BIOS芯片,老580U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现在大家都用啥编程器啊?

楼主(2023-07-25):
如题,或者能买个1.8V的转接座先苟着不,请大家多多指教,谢啦!

网友:
我用的是爱修RT809F编程器

网友:
RT809F应该算是大众比较好用的吧

网友:
CH341基本上遇见的芯片都能读,速度有点慢,32M的大容量十几分钟

网友:
RT809H     搞个二手的也行  这玩意不容易坏

网友A:
预算够直接上RT809H,功能强大!特殊芯片不多RT809F就够了!修数码产品还是RT809比较好用!希尔特适合修比较特殊的设备,比如工控设备或者工业设备,我以前花1600买的600P早就卖了,换成RT809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算够直接上RT809H,功能强大!特殊芯片不多RT809F就够了!修数码产品还是RT809比较好用!希尔特适合修比 ...

现在新的笔记本rt809f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的笔记本rt809f够用吗?

只是刷BIOS够用,如果要刷EC还得RT809H,但是也只是支持部分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