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236烙铁突然罢工

楼主(2023-07-25):
几百元的快克236烙铁,用了才几个月突然罢工了,拆开一看是发热芯断了,以前用几十元的发热芯都没坏过。
淘宝上买个发热芯55元,有20几元的不敢买。不知论坛大师用的烙铁质量如何。

网友:
我用的快克230H,用了6年了,只换过烙铁头,1个烙铁也就是5元以下。

网友:
烙铁头,发热芯属于耗材,。

网友(2023-09-01):
你原装的都会坏,还便宜的不敢买,

网友:
我买的二手的,用了差不多三年了,按键都比你这个还好看一点。

网友:
在保吗,在保找商家沟通吧

网友(2023-10-19):
找商家吧!正常没有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在保修期内损坏发热芯,应该可以与客服联系保修一下,按说如果不磕不摔,不是长时间最大功率加热,一般电热心很难坏。

网友:
这台烙铁怎么看都不像才用过几个月的,手柄座都不是原装的,几个月前买的,用过五年的二手烙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