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M126A更换CPU

楼主(2023-07-25):
有个惠普的M126A激光打印机,客户说是电表箱短路了把台式电脑烧了,然后电脑修好后打印机不能打印了。
我把打印机通上电测试,打印报告页正常,复印正常,USB连上电脑后没反应。
拆下打印机主板测量USB的信号线,其中一根对地短路了,另一根阻值正常。
USB接口到CPU之间有一个六脚的保护心片,拆掉这个芯片后,能量USB接口一端已经不短路了,靠CPU一端还是短路,判定CPU坏了。
某宝订了两颗CPU,卖家说是全新的,型号88pass01-bnc2,25元一颗。
到货后换上CPU,测量两条USB信号线阻值正常,主板装上机器后正常开机,正常复印,电脑连上USB后显示未知设备,顿时无语了,好吧,还好买了两颗,换上另一颗,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显示未知设备。
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换过这款CPU吗?是我买到坏的CPU还是这种CPU不能直接换啊?

网友A:
重新打打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打驱动试试

发现是那个六脚保护管开路了,现在拆掉了保护管,直接飞线连接,电脑已经正确识别到了打印机,装上了驱动,但是在电脑上打印测试页后发送不到打印机上,打印机没反应,抓狂

网友A:
有没有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数据线换过,而且在电脑上能扫描,就是打印发送不过去,我重新下载个驱动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换过,而且在电脑上能扫描,就是打印发送不过去,我重新下载个驱动再试试

电脑的系统与打印机是否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我在想是不是要刷个程序,兄弟的机器不会打印刷程序能好,会不会跟这个是同一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要刷个程序,兄弟的机器不会打印刷程序能好,会不会跟这个是同一情况。

可以试试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刷个程序试试

搜了一下论坛里没有这机器的程序

网友:
是驱动问题,官网下载了一个驱动后可以正常打印了,说明这款机器cpu坏了可以直接更换,比买主板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