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5 锐龙r5 低温锡 重植cpu不显示了

楼主(2023-07-25):
  联想小新air15 锐龙r5 板号NM-C811 故障是有时候不显示,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低温锡。 cpu是打黑胶的时间长了由于黑胶的原因黑胶把锡球顶开了导致cpu虚焊。重植cpu板载内存爆锡了,开机电流停止在0.7 重新把内存颗粒拆下来重新植锡 显存也没掉点 板子也没掉点 电流还是停止在0.7 不显示了。cpu又重新植锡还是一样故障。看电流像是不过内存,仔细检测了主板上的小零件也没掉。淘宝购买了8颗内存颗粒25元一颗 也 不知道是哪个颗粒坏了 一下买了8颗一起换。新颗粒是无铅的没有用风枪吹 上bga焊台焊的。冷却后 开机电流过0.7 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好,会换CPU的都是大师傅

网友A:
换一颗内存颗粒开一次机,这样行吗

网友:
这种不定时显示的,我一般都是先重植靠近风扇的4颗内存颗粒,如果测试故障依旧再把剩下的4颗重植。最后再搞CPU。还有这个板子薄还是低温锡  吹内存后面要贴好 或者拍照以免掉件

网友:
搞好没有呢

网友:
低温锡的最麻烦,上次搞了一下,跟噩梦似的,还*脏话*带胶,还容易掉点

网友:
支持楼主,努力赚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颗内存颗粒开一次机,这样行吗

可以是可以,很麻烦,没换的内存还有隐患

网友:
厂家设计bug,还想维修师傅m人

网友B:
真是大土豪,一换就是8颗。要我最多买两颗轮流换

网友:
这个机店里放着一个做cpu的,明天植球试试水,cpu已经拆下来了

网友:
像上面说的,换一个内存颗粒开一次机,笨办法比较实用

网友:
我都是cpu 内存一套全部重植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    干U不行    后面买个料板    搬了一套内存颗粒    就正常了

网友:
这机器捡钱活

网友:
我也是买一颗,一个一个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大土豪,一换就是8颗。要我最多买两颗轮流换
你这怎么不打码!!!!必须打码

网友:
会重值cpu的都是大神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还有能开机 提示机器插入了新CPU,估计也是U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之前有时不显示,就是内存颗粒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看样子又要回到重植的年代了

网友:
内存也虚焊了。。。

网友:
会不会cpu变形没焊好,要么cpu坏了。是我换内存称订四个或两个,一下8个成本高了。 目前重植都成功,碰到过一台用一个月又花,应该是cpu本体损坏了后来也不弄了。

网友:
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低温锡,排查一下焊接cpu 内存的时候是否动到了其它的小件

网友(2023-10-09):
联想小新坏的比较多

网友:
重植CPU你们收多少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