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录像机ds-7104n-sn

楼主(2023-07-25):
设备一直正常工作,某天换了路由器,重新绑定了摄像头ip地址,录像回放就一直不可用,然后抽空重新绑定ip地址设置通道,完了就给录像机点了一下重启,之后就一直起不来了。电源灯要亮,网络灯要闪,硬盘灯不亮,之前设置的固定ip,扫描不到IP地址了,ping固定ip无法访问,插显示器无显示,通电硬盘会转(测试硬盘正常),排除电源适配器问题和硬盘问题了,目测板面也没有烧毁痕迹,有没有可能是固件系统崩了?要怎么处理啊?:kuqi:

网友:
老录像机  有时一动  动坏了  也有可能发生

网友:
又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机器,居然生产年份不同用料和电路板都有所不同,把闪存互换了一下,之前那台起来了,而且是刚买机器的克隆,序列号和验证码都搬过去了!说明之前那台确实是系统崩了!后面用网上的方法强制升级什么的,都不起作用了!估计只能离线使用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把原来的序列号和验证码改回去啊?

网友:
我的卡在了logo启动不了,可以刷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