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的主板,换了南桥后,是不是要刷个bios

楼主(2023-07-26):
刷的是哪里的bios,华硕官网下载的行吗

网友A:
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是不行的,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电脑能开机的情况才能用,

网友A:
建议根据主板版号,在迅维论坛、鑫智造上下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是不行的,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电脑能开机的情况才能用,

要在哪里下载这个bios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根据主板版号,在迅维论坛、鑫智造上下载BIOS

我的主板型号是
B85-PRO GAMER
REV 1.01

网友A:
看看ASUS B85-PRO GAMER REV1.01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0385-1-1.html
(出处: 迅维网)
里的BIOS 能不能成功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ASUS B85-PRO GAMER REV1.01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0385-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感谢,这个bios能点亮。就是亮机有点慢,自检的时候到vga led这里要卡一段时间

网友:
你可以在论坛上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开机快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型号是
B85-PRO GAMER
REV 1.01

可以用华硕官网.CAP  BIOS文件用809f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华硕官网.CAP  BIOS文件用809f烧录

一开始刷的就是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点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刷的就是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点不亮

意思刷其余BIOS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刷其余BIOS亮了?

嗯,官网的刷了第一版和最后一版的bios都不亮,刷了6楼的bios能亮,就是亮机自检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官网的刷了第一版和最后一版的bios都不亮,刷了6楼的bios能亮,就是亮机自检慢

还是BIOS的问题呀,挡63,合成M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BIOS的问题呀,挡63,合成ME吧

刷了论坛上另一个亮机快的bios,现在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