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战神Z7M-CT5,NH5E0,高清图片 ?

楼主(2023-07-26):
二修机一台战神Z7M-CT5,花屏 死机,蓝屏,上家动了CPU,周围的电容电阻也有焊接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缺件少件,
有没有手上有这个机器的朋友,帮忙拍下CPU附近的高清照片,对照一下。

网友A:
可以先在论坛里找找有没有好心人发过高清大图,然后再找找图纸,再然后到tb里面看看有人在售的主板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在论坛里找找有没有好心人发过高清大图,然后再找找图纸,再然后到tb里面看看有人在售的主板图片,可 ...

没有找到版号一致的图纸,淘宝上的都是虚图,看不清楚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