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3-07-26):
我有一颗4790k的CPU和一张1080的显卡,我打算组一个二奶机来用,我在小黄鱼买了一块技嘉Z87P-D3的板子,板子到货后我上机测试用奔腾系列的U和一些低端的显卡能正常使用,装上1080之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独显,只有集显在里面,而且一但换上了4790K就启动不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一直反复,刚开始我以为是BIOS的问题就刷了最新的BIOS但还是启动不了,各种方法也试过了,请问这板子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这U和显卡在其它主板上能正常运行,已确定不是U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上技嘉官网查看这块主板支持的cpu列表。i7-4790K是2014年第二季度上市。你看看当前BIOS的日期,是不是在2014年第二季度之后。
GTX 1080,有没有安装这个显卡的驱动程序?或是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主板可以支持4790K,但是需要2014/04/09发布的FC版的BIOS,如果没有该版本以上的BIOS,有可能无法识别该处理器。

网友:
支持楼主,努力赚积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