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线性断电后仍然持续5秒

楼主(2023-07-26):
NM-A711板号,最开始公共点电压2V 4V来回跳,应该是存在短路,追查最后发现是3V线性短路,摘掉EC后,3v线性正常,公共点可以缓慢升到19V,但是中间跳动几次,过程可以描述为3v-6v-14v-13v-19v,竟然有时会回落。。而且3V线性电压在完全断电的时候,仍然可以持续5秒左右,感觉像电容不良,把所有pwm供电的19V滤波电容去掉测试了一遍,还是同样问题,3v供电芯片换过,线性的滤波电容干过,线性连接的bios芯片和vccrtc双二极管干过,还是一样。没有头绪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查什么,谢谢!

网友:
修公共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