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macbookair CPU主频0.2

楼主(2023-07-26):
2020 macbookair 电池坏了,机器特别卡,进Windows  看cpu主频只有0.2,是开机就开始卡,进系统要10几分钟。请苹果大神告知和电池坏有关系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换电池呀 电池坏了怎么不排除

网友A:
电池不识别是这样的 风扇狂转 如果是进水或者放太久可以找我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识别是这样的 风扇狂转 如果是进水或者放太久可以找我解锁

苹果售后电话忽悠我,说电池不会影像正常使用。还是您靠谱没进水,放久了为什么要解锁呢?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识别是这样的 风扇狂转 如果是进水或者放太久可以找我解锁

怎么解锁cpu锁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