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4e-34显示器开机灰屏无信号

楼主(2023-07-26):
联想L24e-34显示器开机灰屏无信号,求大神有没有显示器的程序。不接主机通电没有联想logo,接主机背光亮屏幕黑屏无显示,屏电路VGH 30V vgl-6.5v avdd16V  ,VCOM7v,求大神提供显示器的程序

网友A:
这个比较新,只有上X宝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新,只有上X宝看看了

x宝上面也没有程序

网友B:
把屏拆出来,看看有耳朵没有,联想一般是VGH断线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屏拆出来,看看有耳朵没有,联想一般是VGH断线的多

24寸的,无边框的屏不知道有没有耳朵?

网友A:
私你了,买了记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寸的,无边框的屏不知道有没有耳朵?

无边框的又怎么样,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私你了,买了记得分享

网上买的程序,刷不进去,原机芯片型号P25Q80H,TL866无法识别

网友:
屏电路电压:AVDD:15.8V ,VGH 30V  ,VGL-5.8V, VCOM 7.15V, VCOM_TFT 7.15V ,VIN_5V: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