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4 不升压

楼主(2023-07-26):
        ThinkPad E14  NM-C421  RTS5545 换了 ,不升压。看帖子5455 要CC 通讯。 9脚CC1 无电压, CC2 有 1.6V. 这2个CC  是不是要同时出现电压 ,才算满足。看了好多帖子 都没有明确说明 CC 通讯时的状态 ? 浏览过的给点意见

网友A:
充电接口 进入5V   5V_IN  给5455 已经供电,VCC3_LDO_PD   3.3V 正常产生。 看其他帖子 下来就是5455 要CC 通讯,CC 通讯是不是就是说的CC1  CC2  ,是不是这两个电压都有了 , SRC_PS_EN 才产生? 才会升压?

网友A:
D12502 没有装, SRC_PS_EN 没有产生,是不是VBUS 就不会产生

网友:
cc总线一个电压管一面数据线,就是数据线正插反插cc电压跟随插线变化,另外cc电压一般都是测波形,测电压并不能判断是否通讯了

网友:
换充电口先  不要问为什么 也不要说5v都进来为什么要换充电口  你先把口换掉在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2502 没有装, SRC_PS_EN 没有产生,是不是VBUS 就不会产生

这只是一个开关管

网友:
这个要充电口正常才能完成握手协议

网友:
PD芯片和那两个管子要换掉,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接口 进入5V   5V_IN  给5455 已经供电,VCC3_LDO_PD   3.3V 正常产生。 看其他帖子 下来就是5455 要CC ...

cc1高cc2就低,正反面对应CC1 CC2

网友:
你公共点有木有短路,要不就是c口问题,你试试另一个c口是不是正常

网友:
TYPE-C 的口很容易坏

网友:
pd诱骗走起

网友:
排除接口  U6301跟U5901当中一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