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7-26):
这次练手的主板是技嘉H81M-S1,故障是不开机。
先检查主板外观,发现背面有一处碰断了线,接上。
接着检测各供电端阻值,没发现问题,上U上内存。测到桥1.5V变成2.3V,仔细检查后更换分压电阻,桥1.5V出来了。
测到CPU无电压,检查发现供电芯片95812发热厉害,上网买来散新货2只,换上一只后,还是发热,仔细检查后,又发现一只上场管损坏,整组拆除,95812还是发热,再换上另一只,不发热了,测到CPU电压1.3V,有点奇怪,少了一组供电,电压就不是1.7V?不管了,上U看看,再测CPU电压,变成0!!!测98512的供电脚,电压不是5v,而是在3-5V之间跳动。暂时没有头绪了,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要打神来帮忙诊脉才行咯

网友:
供电脚电压跳变不正常的,检查一下外围的保险有无腐蚀开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