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改造Type-C口

楼主(2023-07-26):
白嫖几个Type-c测试座,改造了廉价CH341A编程器,然后想对RT809F的USB口也进行改造,让一根线可以通用,不用每次都换线。
改造过程极为简单,四根线,一拖锡。
线序定义已经在下图标出。
由于原接口的外金属有涂层需要用小刀刮掉一点方便上锡,还有一点点胶突出,需要削掉,记得转接座做好绝缘,我采用高温胶带绝缘,然后手工搓开口。
最后测试一切正常,一条Type-c线通吃各种设备。

网友A:
说实在,我不太支持,不恭维TYPE-C的接口,其牢固性和USB-B标准,不是一个频道,差太远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路过,学习

网友:
这个口能刷什么呢

网友:
不是更麻烦了吗?

网友B:
你这个开口搞得太难看了,谢谢分享,

网友:
没感觉到有啥用

网友:
就是双面的呀,正反都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开口搞得太难看了,谢谢分享,

因为这个PCB和外壳不是100%适配 结果越削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我不太支持,不恭维TYPE-C的接口,其牢固性和USB-B标准,不是一个频道,差太远了。

USB接口从出现至今都有很多种包括接口、协议。直至现在出现的type-c 可以一根线通用,越来越多的设备都在看齐type-c 数据、充电、显示器 各种设备一根线解决,何乐而不为。

网友:
不结实,不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从出现至今都有很多种包括接口、协议。直至现在出现的type-c 可以一根线通用,越来越多的设备都在 ...

我是说其牢固性,比标准B差太远了,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楼主太强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有转接头或转接线卖的。

网友D:
你这改的只是4线,只是usb作用。没有其它数据作用啊,我们修手机,type-c接口是10几针脚定义,可以接耳机,U盘外置摄像头,鼠标等等。

网友:
不建议type c不稳固,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E:
这个电源咋样 自动调节 早大功率136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其牢固性,比标准B差太远了,不是一个级别。

了解,认同你这个观点。方口是最牢固的。我的目的是让设备可以统一性 不必占用更多的USB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改的只是4线,只是usb作用。没有其它数据作用啊,我们修手机,type-c接口是10几针脚定义,可以接耳机, ...

知道,但是编程器就只需要4线呀,VCC D- D+ GND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咋样 自动调节 早大功率136W

帅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但是编程器就只需要4线呀,VCC D- D+ GND 。

所以改装没有意义,买成品线转接就可以,改装反而不耐用。

网友:
我也是不太喜欢TYP-C接口,就是个鸡肋。容易坏。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分正反面。如果一个设备上的这个接口坏了,除非有专用的接口卖,否则,像那些小众产品,都找不到代换的。这接口虽然插线的地方都一个样,后面焊接的部分就千差万别了。真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出来这样的,太不受用,也不好找换。

网友:
楼主是 没事就想折腾一下,折腾万岁

网友F:
还是打印机口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打印机口实在

原接口都有保留,看个人需求呀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3-09-04):
哪里能白嫖

网友:
甭管改的好不好,感觉就是图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