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针打有几个待机供电?

楼主(2023-07-27):
这个打印机不通电,测主板输出端粉色线无电压,三根红线33v,正常吗?

网友:
拆出来检修一下吖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待机电压,,直接加电就是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待机电压,,直接加电就是正常工作电压

就是不知道是这个电源板坏了还是主板坏了,粉色的那根线没有电压,主板上的电感测不到任何电压。这个u23是什么管子?

网友:
此打印机不通电,经过我自己研究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