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 USB报错15秒关机通病

楼主(2023-07-27):
华硕b450m-k  USB报错15秒关机通病解决方案,直接上干货,更换472. 103电阻左侧 最下边4.7k电阻,改成1k电阻就行,位置看图

网友:
         应该不是你这种改法,

网友:
这么多OC检测 你只要改这一个地方?而不是看哪一路的检测有问题?

网友:
技术精湛,值得学习

网友A:
好巧,今天修了两片usb15秒关机的,两个坏的都不是你这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巧,今天修了两片usb15秒关机的,两个坏的都不是你这个电阻呢

我修的两个都去电阻腐蚀,pin都腐蚀掉了,一个刮刮还能上锡,一个刮了都上不了锡,直接把电阻放外面飞线了

网友:
排阻问题不大,1G86问题很大

网友:
学习了,维修技能+1,感谢~

网友:
改这个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
技术好,秒杀

网友:
usb过流引起的毛病!

网友:
小东西不好查 学习中

网友:
看了下点位图 这只是S_USB3D1_OC#12  这种修法应该不具普遍性

网友:
华硕的两个管USB的1G86门电路最容易坏,还有去cpu的oc#有的会有问题,再有就是usb保险,及几个电阻了。

网友:
回个贴下载bios

网友B:
这个不是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南桥有问题吗
AMD没有南桥, USB是CPU里面出来的。南桥也就是个HUB 不参与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