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电视刚开机素像变大。之后1-4分钟才正常,

楼主(2023-07-27):
求助,电视刚开机素像变大。之后1-4分钟才正常,图片这样。
刚开机

之后正常的图像

网友:
行扫描电路故障使高压变低了所以图像变大,应该是升压电容或逆程电容漏电或失效所致,

网友(2023-09-29):
屏幕内部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