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视刚开机素像变大。之后1-4分钟才正常,

楼主(2023-07-27):
求助,电视刚开机素像变大。之后1-4分钟才正常, 刚开机
之后正常

网友A:
行扫描电路故障使高压变低了所以图像变大,应该是升压电容或逆程电容漏电或失效所致,高压不足行输出电流会变大时间长了容易烧行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扫描电路故障使高压变低了所以图像变大,应该是升压电容或逆程电容漏电或失效所致,高压不足行输出电流会 ...

液晶电视哪来的行扫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视哪来的行扫描电路?

液晶电视也是有行扫描电路的。

网友:
液晶电视还有显像管?这种教材也太会抄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