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电视刚开机素像变大。之后1-4分钟才正常,

楼主(2023-07-27):
求助,电视刚开机素像变大。之后1-4分钟才正常,刚开机
之后正常。
求助

网友:
建议先排查升压电容或逆程电容,行扫描电路故障使高压变低了所以图像变大,应该是升压电容或逆程电容漏电或失效所致,高压不足行输出电流会变大时间长了容易烧行管。